求助,梅捷G31开机一长一短报警

楼主(2012-06-26):
梅捷G31小板,通电后一长一短报警,数次后掉电,一两秒后自动通电,如此往复。经查,此报警声含义为内存错误或主板错误(这个挺笼统的)。测得内存供电1.9V左右,正常;VTT电压0.9多点,接近1V,似乎也正常。看测试卡,跑到C1后往复循环,直至主板掉电,又的确像是过不了内存的样子,换了几根好的内存,问题依旧。此板有同行出现过同样问题,不过只是内存接触问题,擦擦就亮了。换CPU,压CPU座、北桥都试过,无果。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引起的哦。。。

网友:
查内存供电时钟,总线.再不行直接换桥

网友:
建议你换i/o吧。一般循环代码是I/O问题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