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无线一刷新就掉电

楼主(2012-06-26):
联想,G430,主板LA-4111P,
主板用电池开机,时常会白屏,不插硬盘不掉电,一插硬盘就掉电,只要开始读硬盘就掉电,用电源单独上电,进XP正常,用电池+电源进XP也正常
以内两种方法只要在XP里打开无线开关,一刷新无线都会立即掉电,不开无线,可以随便用.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

网友:
没进水什么的吧

网友A:
换卡试一下

网友B:
供电不足吧,那项供电

网友C:
系统总线看看呗

网友D:
好像是系统问题。。遇到过一个富士通的。。换系统就好了。。那个机器是无线开关打开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卡试一下

无线网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系统问题。。遇到过一个富士通的。。换系统就好了。。那个机器是无线开关打开就死机

系统不考虑,已换过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系统总线看看呗

系统总线?那一组,可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吧,那项供电

怎么讲?进系统,只要不开无线网卡,跳3D都不掉电

网友F:
期待高手能解答这个问题,真是闻所未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总线?那一组,可以说说吗?

问宝哥去吧,

网友C:
有头绪没有啊,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头绪没有啊,期待结果

暂时还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怎么一身的毛病啊!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希望有高人出来指点,让我们后背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 供电不足

网友G:
这什么问题   看下各电感供电正常不

网友:
首先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应该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开机就是个例子~楼主先试试把电池开机不正常解决下,看看能好么

网友H:
用电池供电就白屏  你没有换个电池试试吗 是不是电池的供电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B:
宝哥叫你把把板过来,应该重点查二级供电,种种迹象表明,哪个部分的供电有问题,看看有没有发病史。哈哈哈

网友I:
查一下5V的二极供电管,有可能是不良了,阻抗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高手能解答这个问题,真是闻所未闻!

的确发生在我修的本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什么问题   看下各电感供电正常不

没示波器,暂时用万用表,还没发现问题

无线网卡的供电没有问题吗
弄个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电池供电就白屏  你没有换个电池试试吗 是不是电池的供电电路出问题啦

谢谢,在查当中,对照V450主板量过了,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哥叫你把把板过来,应该重点查二级供电,种种迹象表明,哪个部分的供电有问题,看看有没有发病史。哈哈 ...

二级供电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一下5V的二极供电管,有可能是不良了,阻抗过大

暂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谢谢关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神舟的。无线一开就掉电。而且无线收不到信号。换过无线网卡。换个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无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