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过来看看这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17的屏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怎么点都点不正常,重刷过驱动也不行,各位大神看看是驱动板还是屏坏了

应该是屏坏了
用鼎科的通用板,点屏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基本上能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显象一般的是屏出问题是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正解屏坏的几率老高

网友:
这种半边屏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造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早上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我换了3个驱动板都是一样的,后来无意中换了一条屏线,结果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相信我吧

网友:
赞同屏的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半边的 90%是屏的问题!果断换屏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看样子 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来点屏确定下。

网友:
屏坏了..屏上面的驱动IC.坏了造成的.

网友:
用动板点下吧,屏没坏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屏坏的概率大

网友:
拆干净点,查看屏线,屏IC

网友:
别点了 屏的问题。

网友A:
17的屏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怎么点都点不正常,重刷过驱动也不行,各位大神看看是驱动板还是屏坏了
屏坏
同意楼主:
5.0
amirywqy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付吕剑武
用鼎科的通用板,点屏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cthsdxp
同意楼主:
基本上能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显象一般的是屏出问题是了
同意楼主:
3.8
徘徊的人
同意楼主:

网友:
路人、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极宝宝
同意楼主:
正解屏坏的几率老高

网友:
这种半边屏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吧
同意楼主:
4.0
huyonyon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