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未知名的十脚芯片 求型号

楼主(2012-06-26):
这个十脚芯片是笔记本上的,在CPU背面.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下芯片卖家看看

网友A:
鉴定完毕,CPU的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鉴定完毕,CPU的驱动芯片

我也知道是CPU电源管理驱动芯片,关键是要知道型号才可以购买到是不是

网友C:
应该是adp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机器,知道牌子和型号,找个图纸一查,不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吗

网友E:
是 adp3419JRM  mosp10封装的
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搭配使用的
你应该根据笔记本主板电路图或点位图查找相应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机器,知道牌子和型号,找个图纸一查,不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吗

如果我找得到图纸,我一早就查到了.还用来请求人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 adp3419JRM  mosp10封装的
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搭配使用的
你应该根据笔记本主板电路图或点位图查找相应 ...

非常感谢你.给的型号符合零件.已经在淘宝上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是CPU电源管理驱动芯片,关键是要知道型号才可以购买到是不是

看图纸嘛。

网友:
这个是暗标不好弄的

网友:
不过这样 你查下图纸不久知道什么用的了

网友:
楼上那个虾车蛋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adp的。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