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安泰信示波器

楼主(2012-06-26):
前两天我的波波突然暗屏了,吓了一跳。今天有空,拆开看看吧。 拆看后也就两块板子,体积倒弄的这么大,吓唬人啊。 。和液晶差不多,电源,高压,数据板,还有一根灯管。就高压部分烧了 。下面是烧掉的东西 ,D1802我用C5707替换了,能用。装机,亮了。 看来以后又可以多个维修项目了,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吃到了螃蟹,用AT波波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家向你致敬!!

网友:
原理通了,什么都可以修

网友:
菜单和泰克的差不多

就是模仿泰克的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要是哪个芯片坏了,那就完大了

网友:
没配件,神仙来也救不了
同意版主,没拆之前就担心弄不好怎么办呢。

网友:
修示波器和显示器一样

网友:
命好,只是坏了个背光。

网友A:
两千多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就那么简单,国产的就是国产的。哈哈哈

网友:
不敢动 哥用的泰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千多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就那么简单,国产的就是国产的。哈哈哈

这个需要2000多吗 没这么贵吧

网友:
里面就这个样子还要那么多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2000多吗 没这么贵吧

安泰信100M双踪最便宜也要一千多两千吧?

网友:
安泰信  的设备,我不信了。

网友:
国产的真就也就这样了。毕竟价格便宜。

网友:
第一回看见原来里面长这样啊

网友:
现在的集成度都比较高,看里面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