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启动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6-26):
台式机电脑,滚动条走了一圈直接关机,进安全模式和带网络的安全模式正常,重装系统后正常。第二天,客户来说问题依旧,内存换过,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下硬盘

网友: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有可能哪个硬件或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1.检查硬盘
2.CPU 北桥 温度正常否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后删除某个设备的驱动再重新启动试试,如能正常进入系统,就是对应的设备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 也可能是一些软件程序导致

网友:
进安全模式删除了网卡驱动,能进系统。但愿明天不要来找我了

网友:
过蓝条后好似北桥问题!!你先拷机!!试下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就能解决

网友:
有时候是客户自己有问题,你搞好系统了,他回去又装什么软件什么了,我这经常有些客户觉得自己很牛X,感觉电脑有点卡了,就乱删东西,网卡声卡显卡驱动,反正那个删除程序里面是英文的他们看不懂的全删了

网友:
  重新分区嘛!系统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板本的系统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不行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不好说啊  我遇到过走到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的,然后把光驱的的数据线拔i掉就可以了

网友:
晕  硬盘和系统没问题  是不是网卡死掉啦

网友:
先给BOIS放放电  在做一遍系统 注意换个版本

网友:
重新分区重装系统 再不行 就用替换法一步一步试吧

网友:
换cpu散热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