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芯片构成电源电路求解

楼主(2012-06-26):
电源芯片SG6105  20脚没有电压   300V有,待机没有电压,绿线没有,3.3  5   12 V都没有,请大家说说维修思路,和电路图解说,此图是坛内  锕澤   提供,谢谢

网友:
20脚没有电压沿着20脚向上找啊

网友:
先修待机5V部分,不会很难。

网友:
先修待机  别的先不要问

网友:
先修待机,然后修其他电压

网友:
查2N60和Q9,看18V稳压管击穿了没

网友:
楼主这电源修上了吗.根据你说的情况重点查待机电源部分,没有5V和12V,说明副电源没起振,重点查MOS管,电阻电容三极管、变压器是否接触好等。

网友:
还没有,这几天忙着捣鼓显示器,和主板了!!!!

网友:
还没有,这几天再修显示器,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