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老师进来,是不是只有他才能解答的VTT_PWRGD问题

楼主(2012-06-26):
(图片)

网友:
VTT_PWRGD是总线电源号信号,他是产生VCORE的前提条件,VR_RDY也就是VRMPWRGD,由VTT上拉很正常啊,拉到一个1.2左右的电压。图纸是没错的。

正解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你查下别的地方

网友:
VTT_OR比VR_RDY先出来,VTT_OR经过电阻R151和DR19,使DQ11导通已经产生了vrmgd到南桥了,CPU电源IC产生的PGOOD,不是没有意义了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VR_RDY一开始就是0的,那不是使CPU的VTT_PWRGD成为低电平了吗?

网友:
R151是什么啊,楼主看清楚啊,他是给VR_RDY这个信号提供上拉的啊,这个信号必须CPU电压好,他才会出来啊,他是漏极开路输出,必须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电源IC的供电产生之后,才产生PGOOD(VR_RDY),VR_RDY出来之后,CPU的VTT_PWRGD才产生吗????这是错误的吧

网友:
有的时候,那个上电时序不是你能看到的,都是以ns来计算的吧,很多电压一起产生也很正常,不是谁来开启谁,而是芯片内部的阻抗变化再加上外部的上啦电压,来开启后级的

网友(2013-08-05):
PGOOD 就是VR——RDY

网友(2014-08-16):
VTT_PWRGD是总线电好信号,只有此信号出来,CPU供电芯片才会开启

网友(2014-10-24):
VTT_PWRGD 没加电时对地为0

网友:
发给南桥的吧

网友(2015-11-02):
我只知道是前端总钱的电源好,但不知道有什么用,求大神祥解

网友(2016-03-05):
请教下,VR_RDY是个什么信号。他是在总线供电正常VCORE/VAXG正常后出现的一个通往桥的信号,但是不知道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