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二修机的痛苦维修。

楼主(2012-06-26):
机子是同行送来的,送来时同行就说机子已被人修过,那就麻烦了。不管了先插电吧·····”啪”电流到了5A断电拆机吧,拆开一看,妈呀,南桥被做过,很多地方都被焊过.....都说不过来了,不过还有个地反他没焊过估计就是一开始机子的故障点,只是他没发现所以问题反而被搞大了(是哪里先不说,往下看会揭晓)。裸板插电....哎呀,不大短了变成小短了0.48A,怪事?想起来了拆机前是装着电池的,果然充放电芯片MX8725E鼓起了。芯片都鼓了那管子肯定也坏,但是坏的管子是U47(电源接口进来第一个P管),更换管子和芯片后再次插电.....电流到0.27A了,系统供电TPS51120发烫,那应该是3.3V 5V线性短路要么就是负载短路。果然待机5V电感L40对地只有5欧。翘起电感供电输出端485欧应该正常了,负载端还是5欧,烧机大法开始了。接可调5V烧,摸啊摸摸啊摸.....USB供电管烫,拆。再量嗯阻值上到40欧了,再烧再摸...USB供电管背面的U80芯片烫(也是给USB供电的),再拆。嗯,阻值上到130欧。感觉阻值是正常了(其实还是不正常)。再次插19V...电流下到0.19A,还有短路。不小心摸到51124怎么也这么烫,更换TPS51124后待机5V电感阻值上到425欧。再插19V...3.3V 5V出来了还自动开机了。把我高兴得呵呵呵。上CPU内存...哟...怎么电流到0.25A就停了,不对啊明显缺电压,通电量吧...没CPU供电和桥1.05V供电,内存的1.8V已出。看来只有把1.05V修出来CPU供电才会出。1.8V和1.05V都是TPS51124控制输出。内存1.8V出而1.05V没出有很多可能,TPS51124是之前换的新的那应该是管子坏,要么就是1.05V的开启信号没有。果然TPS51124的8Pin EN2只有0.45V明显不对。
EN2就是PM_SLP_S3#信号。打EN2对地阻值578欧, 再打EN1对比365欧。只有来个大追查了.....唉,是南桥发出的。才想起上家是做过南桥的。换吧......很多分钟后.....嗯EN2对地阻值363和EN1一样了。上电...电流到0.43A(没上U和内存)量1.05V出来了。嘿嘿...上U上内存上电...呜呼 联想LOGO出来了。再测充电正常,烤机。到此终于完成。上边没说这机子一开始的故障点,现在来说下,其实这机子是进过水的,内存槽旁的H8S(就是EC)被腐蚀了几个脚,只是贴了静电纸上家没发现,害的我接了半小时线。文笔实在不行,见笑了。不好请勿拍砖,疼。

网友:
不错。。怎么你的板EC是H8,看你的图也确实是。我见过的都是华邦的EC

网友:
楼主经验牛叉 不过那焊工就不让人咂舌了 咋焊到EC上面去了啊。。。

网友:
LZ有耐心啊,上家比较水啊。。

网友:
牛啊 这样的也能搞定

网友:
楼主还留个线头,爬到EC上面去了,真逗。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楼主指甲好长啊. 留着拆机用的吧? 我最讨厌留指甲了.但两个拇指的指甲怎么都不敢剪.剪了拆机不方便了..

网友:
没错指甲就是留着拆机方便点,至于EC上的线头是我故意留的。那个脚已经腐蚀段了,只漏了点金属点出来,只能用烙铁轻轻的把线点上去,很容易掉的,所以就没剪那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