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G31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6):
一片七彩虹G31主板 ,故障现象是刚开始上电可以跑码,但是还没有亮机就出现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此时测试全板供电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主芯片是RT8802A,测试芯片的主供电正常,EN信号叫只有0.6V而且在轻微的波动, 测试上分压电阻一段是+12V,在路测试两个电阻的阻值基本正常,想想EN信号点的电压不稳定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直接拆掉 ,再次反复上电结果OK了 ,次板修复。

网友:
3.1

网友:
不错,秒了
lgx
同意楼主
很蛋定

网友:
你也运气太好了。通常别人碰到的都是三极管来拉低了EN

网友(点评):
12脚的DVD一般就是12V分压。

网友A:
这像素.
不过还好看懂了.是不是旁边的贴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脚的去向,还有一个开启脚叫DVD

跑线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像素.
不过还好看懂了.是不是旁边的贴边换了?

是的,贴片电容摘了,丢在一边拍了个照

网友C:
看不大懂。。我有片V星G31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大懂。。我有片V星G31还没有解决。。

刷bios,换N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 言语表达流畅 思路清晰 赞

多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 言语表达流畅 思路清晰 赞
1-1.html

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运气好啊

网友F:
请问滤波电容漏电怎样查呢,嘿嘿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G:
电容不良真的难查呀

网友:
是电容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滤波电容漏电怎样查呢,嘿嘿一直搞不明白

那个是不太好查。

网友:
性能不良的不好查啊,楼主一下子就命中了,分析的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不良真的难查呀

信号问题才是难查的

网友:
电容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H:
那个换了的电容是什么编号啊,我有跟你一样的板复位灯常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 啊           ,

大哥可别灌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换了的电容是什么编号啊,我有跟你一样的板复位灯常亮啊

一个贴片电容,CPU供电芯片旁。

网友J(2012-08-14):
有什么办法能够测量贴片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什么办法能够测量贴片电容吗?

数字电容表呀

网友:
上次有块主板没CPU电压 我加焊了U座好了 但是CPU附近有鸡鸡鸡的响声,结果换了VERF 基准电容好了,呵呵。运气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