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路由设置

楼主(2012-06-26):
问题如下:本地几家用户共用一个账号上网,共接一个有线路由器到各家;现在自己家里又接一个无线路由器,不知如何设置,按照路由器里面的3种设置1、动态IP   2、固定IP   3。拨号账号,密码;均无法搞定?

网友(点评):
百度出来的方法太乱,我告诉你一个最容易解决的办法,一般我不外传的, 把无线的LAN改成和上级路由不一段的IP后,把上级出来的线插入到无线的WAN上面,设置无线密码,OK了

网友:
楼主,不是干这行的吧,    你直接把你在有线路由器上分过来的线插在你的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上就行, 现在路由器大多是自适应的,不用设置,顶多也就是加个无线密码。

网友:
买路由的时候让他给你设置好啊  ,不管设置么?我们这买的时候都管设置的,上次我去买路由了  让人家教我怎么设置,呵呵 学会了  其实挺简单的,网上应该也有吧  上网搜搜吧。

网友:
双层路由,看你要怎么设置,如果要无线路由也分配IP的话,从上面路由进来的网线要插在WAN口上,IP设置为动态IP.(但这种做法有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无线路由的本LAN的IP和WAN口的IP不能在同一个网段上,就是说它们不能互访,不然路由器会一直提示你这个问题,让你无法设置IP地址,哈哈哈)。

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下面那个有线的路由器来自动分配IP了,把网线接到无线路由的LAN口上,登上你的无线路由,设置好无线密码和加方式,记住千万不要点开启DHCP了,因为它已经不用分配IP了。

如果是双路由的话,我建议楼主还是喊专业的来设吧
同意,楼主不是干电脑的!

网友:
简单   把第2个路由器迪昂无线AP   直接 不接1   进无线路由器   关闭dhcp  在调无线名称 密码  保存重启
把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接一的哥路由器的lan口就ok了最快的方法

网友:
你的是自带modeng的路由器吗

网友:
主路由器---->无线路由器(接在wan口上)---->设置无线路由器,关掉DHCP功能,设置无线上网密码.

网友:
其实很简单,先把上网方式设置成和有线的一样,然后把IP地址修改了,若同为192.168.1.1 就修改 不同则不该,把由有线分出来的网线插在 1234 上随便一个就OK了

网友:
把第二个路由器设成和第一个路由器不一样的IP地址,然后从第一个路由器的LAN口接到第二个路由器的WAN口,并把第二个路由器的上网方式设为静态IP,这个静态IP地址呢是第一个路由器DHCP分配出来的IP址址,例如第一个路由器的IP地址是192.168.1.1的话我们把第二个路由器静态IP设为192.168.1.X第二个路由器的DHCP服务打开让它自动分配IP就可以

网友:
买个ap啊!很简单的啊

网友:
解决没???
路由A下的路由B设置问题
在安装路由B之前先看本机网上邻居里的信息
假如本机是  192.168.1.1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92.168.1.1
  DNS服务器202.97.224.68
那么
B路由的设置直接进入网络设置
WAN口 IP设置静态IP
  IP地址 同路由A
即           192.168.1.1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92.168.1.1
DNS服务器202.97.224.68
LAN口   192.168.2.1
设置完成重启路由

网线均为586B

网友:
什么牌子的路由器 可以给厂家打电话啊。厂家管你的

网友:
支持一下吧

cfhome.com厂房出租 jianshen001.com家用跑步机 qyeah.net皮草外套

网友(2013-04-17):
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上层路由当作路由,下层也当作路由。这样就是插在wan口,然后在无线路由可以设置静态IP,根据上层路由的IP地址池设置,网关DNS都不能出错。第二个就是动态IP,这个相对而言简单一些,相当于自动获取。
但是需要注意,两个IP段要分开,比如上层路由192.168.1.0,那么你最好把无限路由改一下,192.168.2.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无限路由当作交换机来用,把无限路由的DHCP关掉。把网关地址也改成也上层路由不一样。比如上层192.168.1.1,无限路由可以改成192.168.1.2,这样方便设置。。不然会出现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