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06-26):
有一个ATX电源损坏,查到整流二极管2A05损坏2只;本地没有相同型号是只有RM11,可否代换?另外,有2只小电阻,色环一样,焊下测量一只0.5欧姆,一只近500K,这个是否保险电阻?此电阻直接接到开关管的;显示0.5的是好的?如果没有,如何应急代换?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吧?没有的话,我看论坛说可以找一个10欧姆以内普通电阻代换???

网友: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
你不会连色环都不认识把  ? 多学校学习

网友:
那个不是保险。

网友:
RM11 是800V、1.2A 原管是2A,正向最大电流太小不能代用;
楼主对电源电路可能不是很熟吧。整流管击穿,可能电路还有其他元件连带损坏,建议仔细查查,尤其是功率管与驱动控制

网友:
谢谢解答,相关元件都换了;就是没有查到参数,所以才来咨询,一个是这个整流管,好像IN5408可以代换;就那个0.5的据说限流电阻还找不到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