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

楼主(2012-06-26):
一块945G主板,按压北桥可以正常点亮;但是没有BGA工具,怎么处理,看网上说可以用热风枪解决;有高手能传授一下热风枪解决虚焊的经验和技巧么???

网友:
那得看你自己的技术了  ,其实挺简单的  ,没有BGA就用风枪加焊吧,加焊不好只能换板了。

网友:
热风枪 容易把桥出挂 不建议用热风枪

网友: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网友:
两把热风枪,两个人,一个人270度吹下面pcb。另一个人拿着260度吹桥上面。吹8分钟不动你就加温度。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热风枪来回扫扫就OK了   只要锡点虚焊不多   可以搞定

网友:
吹了,还是用不了多久,     好工具是赚钱的好帮手

网友:
底部250-300度。上部230-270.绝对好用。
就是850d 858D之类风枪即可(记得要使用好油,我用台湾无铅那个)

网友:
藝高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