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网页高清或者暴风影音看高清视频中间有花屏

楼主(2012-06-26):
  显卡华硕6570的一款  性能还可以就是 看高清视频中间会有画面卡那。  不是绿线那种两个画面额。  就是视频中间卡屏似得。  重点是就是视频画面上有。其他地方没事  求解

网友:
重装下显卡驱动试试、或者你换个播放器。

可以一试。。。。。。

网友:
解码器的问题 解决

网友: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吗。如果是播放软件解码器的话好理解,可是播放网页高清也卡屏的话解码器是如何安装的呢?

网友:
换个浏览器 或者更新下插件

网友:
去掉硬件加速

网友:
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