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液晶显示器要是被雷击了 一般是把高压板击坏还是把驱动板击坏,?我是刚刚开始学修显示器,具体还不是太懂,向大侠请教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高压电源版坏,,不过也有的驱动板也坏

网友:
都有可能,一般雷击坏的最多的是电源板的初级电路。保险,整流桥,电源管理,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还有反馈电路中的光耦。这些都是雷击常损元件。
同意楼主:
5.0
踏雪无痕555
同意楼主:

网友:
多数电源板坏,常见EA1530 ld7575 雷击 了直接换芯片OK
同意楼主:
5.0
踏雪无痕555
同意楼主:

网友:
打雷一般是电压高直接烧电源板,驱动板打雷坏的少。

网友:
电源板最有可能,,

网友:
多数是电源板 坏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