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掉电

楼主(2012-06-26):
   一台A6000的机子,待机0.04。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用N久都不掉电。。北桥和显卡是集成在一起的,于是就干这边,重新植株。本以为能解决问题!可是装好机以后故障依旧,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下下步的思路!@!!

网友:
看看桥爆了没有哦

网友:
是AMD的CPU吧。

网友A:
要是AMD的CPU。换个CPU座子吧。。。90%好、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  你先换个CPU试试 !不好的话  是不是主供电的MOS管性能不良啦!

网友:
amd的cpu 不稳定啊

网友:
你这个难修,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

网友:
AMD CPU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种不好搞呀,先换个U试试。

网友B:
这个机器不用问了赛!就是CPU座子问题!通病啊!

学习了 下次注意 。

网友:
通病  cpu座子虚汗了  加焊下90%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AMD的CPU。换个CPU座子吧。。。90%好、

没座子换,就是加焊了下,现在干脆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用问了赛!就是CPU座子问题!通病啊!

这也算通病?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CPU座子就是容易坏!开机电流小的!十有八九都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CPU座子就是容易坏!开机电流小的!十有八九都是CPU座子问题!

嗯。试验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