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怪问题?

楼主(2012-06-26):
今天朋友一山寨笔记本装系统装不上。硬盘内存用软件检测都没问题。GHO也能gho完,启动的时候也能启动。就是在系统释放的时候就没有反应了。请求各位大侠帮忙!

补充内容 (2012-6-30 11:11):
谢谢各位大侠 我给他转了一个WIN7系统正常了。山寨本真是伤不起呀

网友:
硬盘格式改下,试验下

网友:
先试试该下启动模式,再试试能释放吗?或者换下系统尝试下Win7.实在不行就重分区了

网友:
能格硬盘的话格一下,用外置光驱装安装版试试看

网友:
装安装版试试啊。。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也可以重新分区格式化  重做一下

网友:
重建一下主分区引导

网友:
进入pe这是有个系统备份把系统备份格了,就能释放了

网友:
格盘 然后做主引导 在不行 就硬装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GHOST完成后,解压驱动的时候只留网卡,其它的驱动不要试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我给他装了一个WIN7系统解决了 。山寨本真是伤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