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低温不能点亮,但见过“高”温不能点亮吗?

楼主(2012-06-26):
一块技嘉G41主板维修,冷机下第一次开机能点亮,能正常运行进入系统,十几分钟后只要重启就跑码到25 24 不亮【软硬重启都一样】,然后几秒后复位灯一闪,继续从头跑码到25 ,隔几秒又来。。。如此循环

断电放3小时左右测试,又是上面描述的现象,第一次能开机点亮。

此板双BIOS芯片,再说了第一次上电能正常使用,应该不是BIOS问题,我的判断是桥或者CPU座子热胀冷缩导致,不知对否?因为本人没有BGA设备,所以。。。
请教大家从何下手呀 ????

网友:
bios 不是的话,看看南桥吧

网友:
可以在启动之前加热某部位,看是那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