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没供电

楼主(2012-06-26):
客户一个杂牌8600  512MB,到2B报警,测量无显存供电电压,IC是RT9259,更换过以后,依旧没有电压。

RT9259

1脚为12V,2脚是2.46V,8脚VCC是12V,其余的都是0V,网上讨论9259A比较多,这个显卡的4  5   6脚的作用是什么?
改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对照着电路图仔细的查查吧!肯定能查出来啊

网友:
核心没电压也会倒至无显存供电

网友:
测后级负载是否短路了。

网友:
4 6脚是电压反馈,5脚Q3驱动!

lgx
同意楼主
lgx
4 6脚是电压反馈,5脚Q3驱动!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