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无CPU供电 其他正常 如下

楼主(2012-06-26):
(图片)

网友:
就应该是cpu那部分的问题,cpu换过了吗,查查mos管和主控芯片

网友:
宏基不加猫有的会掉电

同意楼主
确实 以前遇到过

网友A:
条件正常没CPU电压出来,那就直接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试试更换CPU供电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正常没CPU电压出来,那就直接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呀

换拉   还是 电流到0.2

网友B:
有没有波波。看看是不出来,还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波波。看看是不出来,还是保护了

木有波波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两个330的电容就搞定了,也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供电IC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B:
那就看看上下管的G级有无电压,

网友C:
看反馈 ON  BEST 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反馈 ON  BEST 型号

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上下管的G级有无电压,

没有电压啊

网友:
你把cpu座子吹空焊了。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掉试一下!

网友:
看瞬间出来CPU 供电煤

网友:
肯能是你吹电容吹到饿啊

网友:
换原来的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