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器外置电源的,里面2灯口高压板,高压板坏,换高压板通用吗?

楼主(2012-06-26):
外置电源的 液晶,  就是 里面的高压板坏了,    是独立的高压板,    2灯口的,    显示器应该是21的吧, 我换了个高压板后,一开机就听见吱吱吱吱的响,然后显示器待机,就没声音了, 我不敢 持续测试 怕出问题,。。
  这种高压板 都通用吗??? 没有什么区别吧!!我换的也是 2灯口的高压板 就是 一头 一个 灯口,

网友:
功率不一样 啊

网友:
小牛拉大车,累死了,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是高压包响吗?是的话就换掉

网友:
响,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换个 4灯口的 高压板可以吗?? 这个屏只有两根 灯管线, 我插在4灯口的高压板上面 各插一个行吗?》  不会烧东西吗?? 请指教啊

网友A:
不行 ,你确定是高压包响而不是灯管,点过灯管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你确定是高压包响而不是灯管,点过灯管没,

点过了, 确定是 高压板响,  我屏灯管 线 不接高压板 也响   确定是 高压板, 声音还很响,很容易就能听到, 我现在不敢试机~~  我手里面有两个高压板都换了,还这样

网友A:
那就是两个高压板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两个高压板都是坏的

我手里面只有两个 2灯口的高压板了,   我 换成4灯口的高压板 带 这个屏可以吗??   行的话,我应该怎么弄?  直接插上就行? 还用注意别的事项?

网友:
不行4口的带不起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高压条是好的,但有时用在一些电源板上高压包会响,换换另外牌子的高压条试试就好了,我手里的高压条有四五种牌子呢。用四灯的当然可以,只不过你的成本会多了几块钱,也麻烦点,得焊两个高压电容上去代替两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