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速龙发热量极高

楼主(2012-06-26):
最近一年多,遇到三块amd速龙双核发热量不正常,一块5000+,一块4400+ ,一块4000+,一开机撸大湿就说有70度,自己用手摸摸确实温度很高,玩游戏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散热器正常工作,5000+降频使用后温度低了,4400+直接换了cpu也好了,4000+的降到1.2g,温度稍微低了。
没有更换主板试过,但一换cpu就好,也不排除有主板原因。
搞不明白,cpu一般不容易坏,这三块cpu开始使用都正常,后来发热量就高的不行。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也没碰到,试试 超级牛逼的风扇,搞个很大的

网友:
很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除了更换CPU外还需要更换几款不同的主板来测试才能知道,说不定换块好点的主板就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呢?

网友:
直接搞个好的大风扇

网友:
更换CPU  和主板来回倒着试试!@或者弄一个超NX的风扇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论坛上的朋友也发表过,这种方法屡试屡爽!拿张名片剪下其四个角,剪下的四个角分别垫在CPU座跟CPU之间的四个角,你再开机试下温度,保证不会再那么高了!昨天我又搞好了一台,没搞之前加什么样的散热器都没有用,玩游戏照样CPU高温保护死机黑屏,一摸散热器的温度也不算热。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论坛上的朋友也发表过,这种方法屡试屡爽!拿张名片剪下其四个角,剪下的四个 ...

你这个办法我猜是不是抬高了cpu与温控之间的距离,使温控检测到的温度低于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