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6-26):
有一19长城显示器 刚开的时候正常 5分钟左右以后就白屏,,求助。。。还受控制,,屏供电也有,然后断电重插之后问题复现!!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了,真叫那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不好找问题点哦,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同意楼主:
2.5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屏上的12V 还有吗

网友:
先点屏 没有问题的话改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