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一插电电流上升太高,换南桥无果!

楼主(2012-06-26):
接到一台IBM R50的笔记本,故障是这样,一开机南桥很烫,本人以为是南桥故障,于是换南桥,换了两个南桥还是一样很烫,测量了一下,3V 5V出来了,我尝试了一下,把3V断掉南桥就不烫了,我测量了3V对地阻值,也很正常!这种主板有一共有几组供电呢?有人说待机的时候有1。2V 这1。2V 在哪里测量呢?还有其它的待机电压吗?求思路上图!

网友:
不会是BG没干好吧

有可能

网友:
重新干下桥试试呗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芯片旁边的大电容是不是有不好的

网友:
是不是有哪组电压短路了,每组电压的对地值先量一下

网友:
查一下电压转换场管,A,B电压,问问是不是雷打的,这个故障应该好修的。为什么不在拆下南桥后加电测一下呢?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了吧,

网友:
LZ,烧吧。烧机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不会是自动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