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求助

楼主(2012-06-26):
主角:SONY PCG-31211T 本本(显示屏摔坏,只能用外接,具体情况见附图)系统 XP
故障:系统装完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和关机的声音(按一下开机键关机)。开机画面可以在外接显示器上显示,并且PE下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一过滚动条外接显示器就没信号输入了。开机后按键盘上的FN+F7切换不了。外接显示器一直没信号输入。

网友:
补充,带来的时候使用正常,就是系统出问题了,但不影响正常功能使用。准备重装,重装后就这结果了,无语~~~~~~

网友(点评):
还是系统的事

网友:
楼主看下 是不是有的显卡驱动没打!或者是有在的!但是不对  SONY的本一般驱动得去官网驱!管理虽然在但是驱动不是最新的 得去官网下载!如果没动硬件的话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兄弟,先看清楚我说的话吧,“但是一过滚动条外接显示器就没信号输入了”
现在是 :一,显示屏碎了,二,能进系统但到滚动条那外接显示就没信号了。
字我能盲打,操作吗~~~~让我不看屏幕我还真操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先看清楚我说的话吧,“但是一过滚动条外接显示器就没信号输入了”
现在是 :一,显示屏碎了,二, ...

在装系统时别让自动装驱动,手动就选择装网卡,其它别装,进系统后再驱上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或者装个W7试下、也许有意外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先看清楚我说的话吧,“但是一过滚动条外接显示器就没信号输入了”
现在是 :一,显示屏碎了,二, ...

你这么牛的  还发上来干什么呀   自己解决撒

网友:
屏坏了排线没坏吧?可以加个屏先试试嘛?这个应该是有驱动没有装好的原因,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看看吧。要不进BIOS看看有没有显示设置,直接设成VGA试试。

网友:
分辨率不对 显示不了

网友:
版主有经验啊,点F8设置最低吧!

网友:
明显是不支持的分辨率作怪,F8进安全模式

网友:
系统重搞吧

网友:
换个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器

网友:
系统启动时按F8选择进入vga模式 还有维修原则先简单后复杂 你这机器拆得太快了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对啊,小日本的东西很难搞的

网友:
首先楼主进入PE了黑屏 机器又是被摔的!显卡虚焊排除了吗?

网友:
果断进安全模式先设置好了再说

网友:
开机按F8,选择启用VGA模式。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装\,来的时候是原来有显示屏v的系统,重装以后一定需要大驱动来识别双显卡~

网友:
装快捷键驱动要

网友:
这是分辨率的问题、你外接的显示器的分辨率达不到机子的分辨率、所以在进系统的瞬间就无信号了、如果机子是独显的话进安全模式禁掉就可以了、如果是集显就把分辨率调低一点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上面有两位兄弟说的对,你进系统后没有信号是你外界显示器的原因,按快捷键不能切换是你的显卡软件没有装,快捷键就不能用了,笔记本的所有快捷键都是你在完整安装驱动之后才可以使用的,包括驱动和显卡管理软件,比如ati的ccc,英伟达的nv管理中心等,不然就算是你安装了快捷键驱动也是切不出来的。

网友:
SONY的有时麻烦,外接要装驱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