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电源保护的板子好修吗???(台式)

楼主(2012-06-26):
在维修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风扇一转就灭,PSON已拉低,电源保护了的情况,拔了CPU供电4PIN仍然短路保护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样的板子找短路点找起来费劲吗》???(前提是南北桥都好的)

平时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把CPU供电的场管,PWM芯片,电容全下了,IO换过,网卡声卡全下了,整板检查也没有连锡的,不插CPU供电插头仍然上电保护。每次我都感到阵阵头晕,一般都放弃了,遇到这样的板子觉得很累。各位大哥各位师傅你们感觉呢???进来交流下经验吧。

台式主板
单选投票, 共有 63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不是说用烧鸡法吗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3.1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A:
很难说的了 , 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难说的了 , 这样的事

哥们你遇到一些小贴片短路了是怎么找的,除了看外观,摸温度可以找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修台式板,也没直流稳压

我也是修台式机的,200多我打算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修台式机的,200多我打算进一个,

觉得有直流的话比较好找短路吧,一些保护的板子元器件外观都看不出的,都是一两个小贴片的事

网友D:
这样也只能用强制短接pson看看哪里冒烟了

网友:
短路法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只能用强制短接pson看看哪里冒烟了

问题是很多你短接PSON它也不上电啊

网友E:
这种很容易找啊,一般是上下管烧穿短路了,找到短路的上下管换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师兄是在红警电脑那里学的维修还是加盟红警了?如果你是红警出来的,凭你这一句可以看出你们的老师不怎么样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很容易找啊,一般是上下管烧穿短路了,找到短路的上下管换掉就行了!

意思是指,除了U供电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上下管???但是我打了ATX的值都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指,除了U供电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上下管???但是我打了ATX的值都没发现异常啊

不是,就是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点评):
对于现在 的新板子,P4插头基本都是独立的,如果是CPU供电短路,取掉P4插头就应该可以上电!这种还需要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就是U供电的上下管!

我已经排查了,要是那的问题早就修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放弃。

网友:
要是拔掉U的供电后不再保护了,肯定就是U部分的短路,如果不是管的问题,就麻烦了,要找电容了,或是去掉主芯片看下

网友:
测量电源输出的所有电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但是触发时掉电,这种情况短接电源绿色线,应该不会再掉电保护了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难修哟

网友F:
本人曾经试过这么一方法找短路点。 找一个废电源的ATX接口(把线剪下来),插到主板上,再把紫,绿,灰,黑接到ATX电源上,再慢慢分别把 红,橙,黄接上,看是哪一路短路引起的保护,又或者是串路引起的保护。找到故障点后再烧机或对拆。

高招,多谢师兄,受教了!

网友:
这招可以试下 这招可以度下
好方法,又学了一招
给力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有的是USB5V短路,有的是5V转3.3V的8脚芯片坏了(V星板),都会保护。

网友:
大的滤波还好找,那些贴片的话我觉得很难找

网友:
电源短路没有什么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本人曾经试过这么一方法找短路点。 找一个废电源的ATX接口(把线剪下来),插到主板上,再把紫,绿,灰,黑 ...

谢谢你,你这招真狠啊。我也得试试。请问是不是只要把紫,绿,灰,黑接到ATX电源上就可以点开机针触发了,然后再慢慢把红线黄线一根根接上去试,看接到哪一根主板掉电了就是哪一路短路了。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你这招真狠啊。我也得试试。请问是不是只要把紫,绿,灰,黑接到ATX电源上就可以点开机针触发了, ...

接了供电线再触发,不然会引起打火损坏负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接了供电线再触发,不然会引起打火损坏负载的

谢谢了。主板只要紫,绿,灰,黑就这样触发了吧?然后断电把12V 5V一点点的接上去,再触发,直到找出短路点。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主板只要紫,绿,灰,黑就这样触发了吧?然后断电把12V 5V一点点的接上去,再触发,直到找出短路 ...

是的,很正确。一些旧主板CPU供电管GS击穿后引起的保护,因假P4头的原故,用这招就能准确的排除掉12V电路上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别忘了电容也有短路的!

谢谢,就是一些小贴片电容找起来才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很正确。一些旧主板CPU供电管GS击穿后引起的保护,因假P4头的原故,用这招就能准确的排除掉12V电路 ...

请问假P4头是什么意思???要是焊盘上CPU供电管GS级短路又该怎么搞???

网友G:
一般都还好修,就那几个地方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还好修,就那几个地方容易短路。

请问那几个地方您是指哪几个地方???

CPU供电管,桥短路那些还找得到,拽了4PIN插头,打ATX各电压输出阻值正常的情况下我就找不出哪里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假P4头是什么意思???要是焊盘上CPU供电管GS级短路又该怎么搞???

假P4头,就是4PIN口的上12V和ATX上的12V是连通的,焊盘上GS还短那就直接换PWM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假P4头,就是4PIN口的上12V和ATX上的12V是连通的,焊盘上GS还短那就直接换PWM了。

谢谢。意思就是4PIN口上的12V跟ATX12V串在一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意思就是4PIN口上的12V跟ATX12V串在一起了???

是的,上电保护,拨4PIN后仍然保护,首先要排除是否假P4头。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上电保护,拨4PIN后仍然保护,首先要排除是否假P4头。

用你的“废电源的ATX接口”这个方法假如找到ATX12V短路,那是不是可以判断为你说的假P4头了?假如是串在一起了,那是不是该从ATX插座开始跑线来找短路的零件,还是该怎么找呢?

网友:
要找出真的元件真的不易

网友:
维修什么情况都有 很难说的 你说是不是呀

网友:
量到短路直接点击就出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曾经试过这么一方法找短路点。 找一个废电源的ATX接口(把线剪下来),插到主板上,再把紫,绿,灰,黑 ...

这方法绝啊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有时间的话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分析分析这个板子的原因     因为碰到了很多次  不能每次都选择放弃的

网友H:
楼主不是把掉电当短路在搞吧。。
ZK浪子
PSON都拉低了不是短路吗?掉电的话PSON是高电平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是把掉电当短路在搞吧。。
PSON都拉低了不是短路吗?掉电的话PSON是高电平的

网友:
一般都比较好修。USB口,然后是各电源接口,CPU上上下管,各芯片组供电,北桥虚焊。一般就这些了。

网友:
短路的主板 还是比较好修的
比较好判断故障点

网友:
一般都好修,但华硕(使用ADP系统电源芯片的)就麻烦了

网友:
我感觉比起不跑码来说好修一些

网友:
对新手来说 短路好修
ZK浪子
CPU供电短路是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