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旁边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2-06-26):
cpu供电旁边有吱吱的声音,加焊过主 i c 换过全部的场馆故障依旧 ,偶尔掉电,请教高手

网友:
换了这么多,把电容和电感都换了,唧唧响应该是供电不平均

网友:
怎么没有把你电死内

尛磊 -10 淡定

网友:
吱吱声是出些电感,把它全换了吧

网友:
是不是控制块有问题

网友:
电感吧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