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26):
接到一个y460 问题是用半个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了 运行一切正常只是过半个小时以后自己就关机了 清理过风扇硅胶什么的都上了 还是不行
自动关机

网友:
打显卡 显卡虚焊了 呗

网友:
鲁大师 测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关机?高温还是什么!散热正常的话,重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温度都正常 他是刚从售后换出来的板子 但是刚过保

网友:
显卡焊过了 桥也加焊过了 还是那样 bios电池也换了 我都拿电风扇对着主板吹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跑线路

网友:
不稳定的,难修啊,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是不是 哪些温控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把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的还是
用鲁大师 测试一下

网友:
桥虚汗了, 压桥看看,

网友:
不稳定,麻烦。

网友:
我都把所有的芯片全部加焊了一遍 散热我也换过了 我把我朋友的Y460借过来把他的散热装到我的上边 还是那样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吗

网友:
散热有缺陷吧,暂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显卡问题吧 ..

网友:
嗯。。之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子。。最好也没搞定。。楼主你那怎么说?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了!!!!!!!!!!!

网友:
换两个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你好他的散热器装到你借的机器上,借的机器也关机,那就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温度啊,如果是高温,就想办法扇热,如果不是,再换主板

网友:
如果是有元器件性能不良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电源故障,检查电源输出有无虚焊或插头、插坐松动等。

网友:
这款笔记本发热比较高  是显卡吧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板子很难搞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温度啊,排除是不是温度过高问题啊,要么就是机器发热供电不稳定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弄

网友:
换新显卡才是对的

网友:
散热器坏了?

网友(2012-07-31):
我今天遇到一台!!!和跑线路换电磁有关系吗??不敢相信啊?!!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部分有没有原件短路了,有台NC6220和你一样,烧了个八脚MOS管,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每次都是半个小时掉电吗,还是开的次数多了就掉的频繁了。

网友:
把显卡取下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