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问题

楼主(2012-06-26):
一台电脑,只要一看优酷之类的网络视频,立即黑屏,其他时候一切正常;不看网络视频,看本地硬盘视频正常,系统已经多次重装,请高手分析哪里问题???

网友:
这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关于网络视频可能是由于这类网站都有一个缓存文件夹、加载项或相关类似视频加速器造成的  请您尝试删除相应的缓存文件夹(该文件夹一般为隐藏文件)并重置IE试试看 点击浏览器工具-选项-高级-重置  在弹出窗口 务必点选删除个性化设置

WMP自身并不支持RMVB解码 这是授权问题  您可以下载相关的解码器 或其他播放器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我看还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不会吧!反正没有遇到过,那就是网络问题啊

网友:
应该不是网络问题

网友:
还有一台电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是整合显卡;有说CPU温度高的问题,有说BIOS设置问题,都检查过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把显卡加速调低试试

网友:
重新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系统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