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进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6-26):
今天朋友拿来显示器说显示不了。我看的看这是什么问题呢?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下手。来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建议换个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网友:
驱动 如果不是那就是平咯

网友:
屏线看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屏线的可能大

网友:
程序出的问题多点!

网友:
屏线先检查

网友:
建议拆机先把屏线两头氧化层处理下,再把驱动板上最大的芯片加焊一下试试。这样处理后故障依旧,那么可以考虑更换驱动板了。

网友:
看看高压板   再有电源板电容有鼓包的吗

网友:
应该先点屏吧

网友:
驱动办的问题,有条件的刷下程序!@

网友:
驱动板较大可能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前天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首先是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然后主要是屏线!我是首先找个橡皮去除下氧化层!然后把屏线的屏蔽做好就好了!故障排除!你看看对你还有用

网友:
美格的驱动板和屏的故障较高.有条件换块驱动板一试就清楚了.

网友:
条件先是替换吧`!

网友:
屏线检查下。  查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