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G循环掉电

楼主(2012-06-26):
一个方正主板,插上CPU内存电流跑到0.9-0.4-0.9-0.4循环掉电
不插CPU,内存电流0.7-0.1-0.7-0.1循环掉电
测各个电感电压正常,转换管电压也正常
是在没什么思路,哪位修过给个指点

网友:
前几天弄好 一个。是显卡问题。
不过也有人说是内存到北桥之间断线。。。。。这个自己把握了

网友:
内存的电感有电压吗!如果有那应该是显卡的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