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无复位请教

楼主(2012-06-26):
有块昂达的910GLP主板,开机不跑码,测量供电都正常,诊断卡复位灯不亮,PCI槽无复位,且为低电平电压,点复位开关诊断卡复位灯也不闪,时钟IC灯常亮,检查时钟电路,IC为954119DFLF测IC周围电感供电正常,14.318晶振也起振,测时钟IC各输出过电阻的另一端各频率都没有。电压也没有。由于没有电路图,参照了一下精英主板945GC的时钟IC,和昂达910GLP的时钟IC型号一样,有个VTT---PWRGD#在IC的16PIN,跑线路由一个小三极管控制,三极管的基极为0.7V,看电路图,这个点应该是低电平才算正常的吧,附上部分电路图,如果是低电平有效的话,时钟IC的供电,时钟都有,VTTPWRGD#是低电平的话,就是没有各输出频率,说明IC损坏的可能性最大对吧,正准备想换一下这个IC试试,在网上订了个IC还没有到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新手修板。谢谢。等修好板子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新手就要多去做,错了也没什么,反正本来就是坏主板不是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  CLK_EN低电位,满足这两个条件后仍然不输出时钟,芯片坏的概率很高

忘了说了,有些时钟还需要1.2的,笔记本很常见这个故障,不知道你的那个片片有没有这个供电

网友:
好的,谢谢你。这个IC是参照别的图纸修的,看了一下,就有个3V供给各模块的供电。

网友:
如果是我我肯定就先换时钟芯片

网友: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等IC回来了,修好了,再告诉大家啊。

网友:
今天刚好看了刘坚强的视频 ,VTT---PWRGD上有两个三极管为开关管,第一个三极管基极应该由5Vsb控制,拉低16脚电压,不开机。1号三极管基极5vsb受到2号三极管集电极控制,2号三极管的基极由CPU软启动针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