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显示器开机闪下就灭了

楼主(2012-06-26):
长城M932显示器18.5寸开闪下就灭了,仔细关看屏暗下来显示正常, 用通用板点下也正常,问题就出在电源板的高压板 上,是双小灯管的,发现只有一个灯管座会亮,一个不会亮

补充内容 (2012-7-6 23:19):
成功修好了,换了个高压线圈就可以了,一时找不到这种型号了,到 同行那里拆个装就好就可正常了

网友:
amirywqy 正解
正规的路子就是换灯管,野路子就是上假负载

网友A:
改高压条试试吧,不行就只有换灯管咯,我是只有这办法

网友B:
找两根好灯管试试高压先,修液晶这些是必备的

网友:
先要确定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哈

网友:
外接灯管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条试试吧,不行就只有换灯管咯,我是只有这办法

确定是高压问问题 小白不会改的,

网友(点评):
那就该高压

网友C:
这个东西会不会坏,只有一个灯官座会会亮

网友(点评):
高压线圈当然会坏

网友:
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两根好灯管试试高压先,修液晶这些是必备的

以前给老板工作的时候,我那时用一个玻璃管,装入4根灯管,接上线和插头来测试高压。
现在自己干了,反倒是懒了,只用一个单灯高压板,加个7805,只测试屏里灯管是否好坏,来判断高压是否有问题!真应该再做个测试高压用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会不会坏,只有一个灯官座会会亮

好多现实器都是这东西损坏的 尤其是三星943 不过还是改高压板速度快

网友:
应该先搞清楚到底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哪有先改高压,再换灯管的啊。你可以在不动高压元件的前提下,加个通用高压板,(最好是把高压供电的12V断开)看是否点亮。如果点不亮,再换灯管

网友:
找出高压控制芯片保护脚,不让它保护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测屏内灯管及屏(先要排除屏和灯管),再用机器里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两个灯管(可自己焊上接口)来测试板上的高压是否工作,进而判断故障出在那个区域,确定了故障区域后再具体去查那个或者那几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高压问问题 小白不会改的,

通电找出12V供电的电容,找到后把电源断开,然后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表笔接电容负极,黑表笔找跟负极相连的电子元件,找到后把找到的电子元件断开。(12V电容负级有时候跟铁丝相连,有时候是跟电感相连,也有时候是跟保险相连)然后高压12V出来的线接那个12V电容正极,高压板地线接12V电容地,高压板的控制线直接接电源板控制。讲解的有点笼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网友:
呵呵。。楼主你确定了是高压板的问题了????这个高压板就一个升压变压器。。坏了会有一个灯管亮吗??。。楼主还是打下那个变压器的次级阻值看看。。。。

网友:
先确定问题,再下手

网友C:
通用版点过了,屏没问题的,灯管正常,初步怀疑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版点过了,屏没问题的,灯管正常,初步怀疑高压线圈坏了!

这个换不容易换好像 直接外接高压板 把高压那块清干净放高压板

网友:
改 简单 结12V  5V接地

网友:
变压器坏了一个

网友:
就是 高压线圈。。直接换。

网友:
就三根线,直流5V、12V,然后开关信号,把原板的高压部分线路断开,我也刚学会。

网友:
想彻底解决就是要把高压板和灯管都换掉

网友:
1双灯的板便宜啊
2不过修好的跟便宜
修不好就换把

网友:
确定问题在下手,不然后白忙。

网友:
呵呵,打酱油的来了。。看看学习中。。

网友:
只要确定灯管没问题了 那只有是高呀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高压线圈好找换一个吧。

网友:
呵呵,如果要换那个线圈的话,好像不容易找 到一模一样的哦?用别的可以代换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得也像是线圈问题的呀,从淘宝定几个线圈,备用吧

网友:
成功修好了,换了个高压线圈就可以了,一时找不到这种型号了,到 同行那里拆个装就好就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