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ELL V130 图纸 2修机待机芯片发烫,无3 5V

楼主(2012-06-26):
DR13 CALPELLA MB
10251-1
48.4M101.011

应该是纬创的图。有的朋友传一个 谢谢啦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先修待机芯片  有的机器是开关按下才有3V 5V的

网友A:
待机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用的是51123跟51125一样,故障解决了,待机芯片坏,内存供电芯片坏,io坏,
5V对地,烧出来是内存供电芯片,线性输出到IO短     io坏,

网友:
恭喜你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