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P1534的12V变5V 的DC/DC ,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06-26):
AP1534是很小的8脚贴片。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微软

网友:
这个一般没人看电流的,这种器件都是看电压

网友:
谢谢指点。电流太大,容易烧AP1534,还是烧保险?

网友:
电流要看MOS得的限流多少

网友:
修东西 都是看电压吧 没人看电流吧

网友:
电流不大,一般都是零点几安到一点几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