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26):
有一块顶星的AM2接口NF520的板,正常开机能进系统,但进入系统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到了自检又自动关机,再开机就不能开了,没有断开电源,重复很多次开机,偶而又能进到自检画面又自动关机了,芯片我全摸了,不存在过热,又不见有电容鼓起,这情况是电源芯片故障,还是供电电路问题啊,会不会是北桥呢???电源,内存,显卡都换过了,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但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温度吧 应该是温度高了  保护了

网友A:
应该是cpu过热吧  遇见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换个散热强点的风扇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温度,要么就是电源不良了

网友C:
建议换换 cpu 试试

网友D:
CPU热不热啊  不热干下桥吧   520 桥都爱出问题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把CPU周围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过热吧  遇见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换个散热强点的风扇

不是CPU过热,有时候刚开机也会自动关机,散热器接触很好,也不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温度,要么就是电源不良了

不是温度,电脑也换了几个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换 cpu 试试

CPU也换过了,块板当时配3200+,我3000+,LE1600也换上了,情况一样,应该不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热不热啊  不热干下桥吧   520 桥都爱出问题

有时是能开机的,但开机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CPU温度不高,其它芯片也没有高温出现

网友:
桥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