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脑子的问题点!

楼主(2012-06-26):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管理芯片5脚输出的的电压是多少哦,输出的脚去控制Q903这个开关管,上面第二个图是什么元器件哦,
高压板的ON信号又是由哪里产生的呢,12V,是哪里产生的呢,请大家帮忙说下,在这里将会感激不尽!

网友:
学习中  等待回应

网友:
5脚输出 应该在12v——20几v,第二图是 变压器,开启信号 由驱动板产生,。。板子上应该都有 转12v或5v的管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要是没有5V 12V的话 没有明显烧伤 直接更换7575

网友:
第一个图的五脚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也就几伏。。。因为走么测量的是驱动脉冲的平均值。。。。。。第二图是开关变压器。。。高压板的开启同楼上。。是驱动板输出的。。。12伏电压就是你的第一个图的后级提供的。。。。。

网友:
确实很小,几乎看不到电压值

网友:
楼主这是要修显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