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6):
今天看到索尼一个本子的图纸,大家知道圆圈中SL4200  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一个跳线,表明1脚和2脚相通吗?请教大家

网友:
应该是吧 L是电感 SL 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不知道,求解

网友:
但是用表笔打却是不通的,此板子进水,难道是断线了?

网友:
很明显是电感撤。

网友:
这个事到SKIP 跳脉冲 脚位 你这板子什么问题 不要死磕这里 这个脚位一般接法 供电 悬空 表示待机的时候是跳脉冲

网友(点评):
兄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1脚和2脚应该是不通的?这个是跳脉冲选择脚不错,可是不通他是怎么调节的呢

网友:
连起来试下呗

网友:
查下PDF吧 你现在板子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是设置芯片的工作模式的,接VCC的话就是满载模式,不接的话或者接地表示轻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芯片的工作模式的,接VCC的话就是满载模式,不接的话或者接地表示轻载,

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