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2-06-26):
有一块三星80G的硬盘,无论用什么分区软件,只要分区完成后保存更改,或者重启,就会自动还原所有分区跟数据,用DM,PM,DISKGEN,FDISK也是一样,硬盘装还原软件,主板也没有还原的,但是这个盘是有坏道的,我就是想重新分区,将坏道的地方屏蔽,但无论如何分区,只要重启就会还原分区,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文件格不掉的  重新分区  文件依然在

网友:
三星硬盘通病,解决不了的 放弃把

网友:
先在我的电脑里边格式化下  在用分区软件格

网友:
垃圾三星

网友:
三星比较多见的通病,只读了,目前没有好办法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等于无法解决了啊。。。。。这样又多一件垃圾了

网友:
是不是联想机上拆下来的硬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