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2-06-26):
一台海尔T68D电脑,板号T14NH,基地上很多人求都没有找到图纸,在此分享一下维修轻验希望对需要的人有帮助。此机故障是:进过水不能开机,插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无反应,拆开主板发现有个MAX17020芯片有很多水迹而且有氧化现象,此芯片应该是待机芯片来的,清洗干净重新加焊了一遍,插电源故障依旧,查公共端电压有19V正常,各大电感上无任何待机电压,现怀疑是MAX17020造成的,因为没有图纸,就在此芯片旁边用万用表量那些0欧的电阻,果然有发现,有一个0欧的电阻不通坏了,马上换一个,换上后插电源看电流有0.18A,但这个待机电流明显是不正常的,正常机器待机电流不会这么高肯定还有其它问题,还是因没图纸就只好在网上下载MAX17020芯片的PDF资料查此芯片的条件,如图: MAX17020的3脚和6脚有19V电压,4脚也有电压,7脚LDO是个线性电压,正常是应该有电压的,但这里没有,再用表测它的阻值有短路,怀疑是芯片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还是没图纸又不知这个电压到哪里的,没办法,只好插着电源用手摸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热,果然在MAX17020芯片的背面找到一个五脚的IC发热很大,把它拆掉看待机电流没有不短路了,测MAX17020的7脚也有5V产生了,现在就怀疑是拆掉的这个IC问题,又是因为没图纸不知这个五脚IC是什么来的,上面的字很小看上去好像是写着A67的样子,也没找到PDF料资,我心想这个应该是产生电压的IC,但具体产生什么电压不清楚,参照华硕图纸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出来的是个3.3V电压,因为A67这个IC的1脚和3脚是线性电压5V,5脚是输出电压的,我就用镊子直接把1脚和5脚连在一起,插电源看电流有0.01,按开关可以触发了,马上装上CPU,内存和屏什么的,再按开关触发,但电流上到0.80A就不动了,屏也无显示,心想可能是不可以把A67这个IC这样连起来的,所以电流才上不去,接着就在华硕的料板上拆了一个五脚的IC,看图纸是出来3V电压的,把它焊上量5脚是出来3.1V了,再按开关触发,电流还是上到0.80A不动,但等了大概10秒钟后电流动起来了,屏接着也显示了, 此刻真的很高兴,试多几次后,问题又来了,等很长时间电流也不动,量对换A67那个IC的五脚电压出来不稳定有时3V有时2.5V左右,看来还是这个IC问题,后来想了一想就找了个N沟道个MOS管来试下,S极接5V,D极出来是3.6V,换上后按开关触发,这下电流很快就有跳变了,屏也显示了,电流不像刚才那样要等10秒左右才跳变,到此维修结束,因为客户不急着取机,测试了几天一切正常。

没图纸修机很痛苦啊.赞一个.

网友:
没图纸修机器很痛苦呀 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
没图纸修的不便宜,支持下。

网友:
先学习 我还没进修本本的东西

网友:
牛这样都能修

网友:
按道理接个N沟道跟短接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的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到0.8就上不去,明天去查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啊,没图纸确实难修

网友:
A67应该是代号 而不是型号

网友(2012-07-26):
来学习了,我和楼主的故障一样的。现在把触发修好了,又有桥的电压没出了,桥的电源IC被腐蚀了,又没有图纸,IC上面又没有型号。真头疼?/??

网友(2014-12-15):
修道了跟你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2021-11-16):
参考学习无图纸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