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植球中焊盘掉点的处理

楼主(2012-06-26):
在我经常植球中,常常有拖掉空焊盘的现象 ,我的感觉是掉的是空盘的话就把芯片上对应的焊点也去掉 ,这样成功率会比不去要高一点,我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不只到大侠们是怎么处理的。

反对楼主: 3.8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空点掉了 没有必要去掉芯片的吧!我是不管这个的!照样弄上去机器照样开机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去管它的,只接做上就可以了,去掉反而还会增多麻烦

网友A:
不处理,直接做上去。

网友:
要是重要的就麻烦了

网友:
你去掉了能不能开机呀,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点评):
你好像没认真看 楼主说的是 焊盘上对应的空点掉点

网友:
你们对BGA植球的时候连锡。是怎么处理的。特别是现在的0.35的球。

吸锡带托!一般有网 不会连锡

网友:
不处理,直接做上去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空点  大多掉的是空点

网友:
空點不用處裡直接上

网友:
一般小心拖~   掉了 直接也直接上 没关系的

网友:
大家值球都这么漂亮,高手啊 ,能否指导一二!

网友:
楼主这样做事怕连锡吗   一般不会吧 除非是那种掉了很多的

网友:
去掉是比较平整,但火候要掌控的更精准啊

网友:
空点所谓,直接做上去

网友:
掉了有用的点   我们照样飞线!照样做BGA

网友:
楼上那位  说下 你有实力

网友:
掉点直接做上去就行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昨天植SMC 掉了一两个点,一个空的,一个联晶振的,没看到有线,太小了,直接废了,又花一百多买料板,郁闷

网友:
空点不用太纠结,主要是断线的

网友:
直接做上去,不行再拆下来查

网友:
不用去掉哈,挺麻烦的,
直接焊上就OK

网友:
一般不用去掉,面积大一点,还是会去掉的

网友:
看掉的多少吧,掉的多了,不用管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处理,直接做上去。

我也是不处理的,好像成功率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