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一下南桥就可以开机,bga虚焊可以不做bga吗?能用 ...
主板按一下南桥就可以开机,bga虚焊可以不做bga吗?能用多久?

楼主(2012-06-26):
主板按一下南桥就可以开机,应该是bga虚焊,可以不做bga吗?我已经把散热片弄得和南桥贴得很紧,现在每次开机都很正常,请问这样一般可以用多久?因为没有bga设备加焊!
主板

网友:
加点焊油 用热风枪吹一下 也可以的
同意楼主:
2.2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一个南桥在很多高手眼里,太简单了,但对于我们搞BGA DIY 晚并且没钱买的人太难了。

网友:
wen110jian
同意楼主:
上面压块铁片也可以!就是不要太用力!

网友: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连热风枪也没有的话 拿个东西顶着

网友:
必须加焊 要不用不长的 楼主果断加焊吧~

网友:
看你的运气咯,长短不定

网友:
用焊台加焊最好,也稳定啊,

网友:
就先这么用,到了不行的时候用个电炉子就能做BGA了以前有很多教程。

网友:
我只想说最好加焊,

网友:
最好是重做 问题是他没有设备 还是 现实一点吧

网友:
加焊把,不然一个月之内都会返修的,

网友:
j加热下 还能用漫长时间的

网友:
不加热 顶多一个星期

网友:
这种板你没条件就给同行修或当备件拆。

网友:
没设备就用风枪加焊吧,重做更难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啊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