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支架的尺寸

楼主(2012-06-26):
我想用光轴和滑块做一个BGA支架,以前没用过BGA,不知道BGA支架做多大合适,做成60cmX40cm可以吗?

网友:
准备动手做一个BGA支架

网友:
淘宝上卖的PCB支架宽度不超过300mm,长度不超过470mm。
产品机器上的长度有超过550mm的,宽度很少有超过350mm的。

网友A:
那我就做成50X35cm的吧,谢谢张老了,我还等着看您用液晶挂架加工的BGA成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做成50X35cm的吧,谢谢张老了,我还等着看您用液晶挂架加工的BGA成品呢。

电视挂架不需要再加工了啊,直接可以上到机箱上用了的。即使不做挂钩也能用,何况我还有挂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视挂架不需要再加工了啊,直接可以上到机箱上用了的。即使不做挂钩也能用,何况我还有挂钩。

我是想看您的下加热,最好搞个简易的三温,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看您的下加热,最好搞个简易的三温,呵呵。。。。。。。。

我准备做的结构特殊,还需要机加工,短时间恐怕不好做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做的结构特殊,还需要机加工,短时间恐怕不好做出来了。

那就给来个原理图,我每天上线都要看一下您的进度,等的我都心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给来个原理图,我每天上线都要看一下您的进度,等的我都心急死了

你可以参照m732的意见,不过中间的发热砖要做到离开PCB不超过1CM。厂家改过的目前至少离开PCB有3~4厘米,再往上抬升估计会比较难看---难看是难看但实用还算实用。另外缩短与PCB的距离可能对发热砖的发热均匀度有更严格的要求。

网友:
另外也可以不抬升中间发热砖,给中间发热砖做个铁罩子,看起来会舒服一点,效果应该也可以。m732也第到过这一点。罩子下大上小。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下加热都是使用发热砖吗?

网友A:
我想用电陶炉,在上面加一层铁网,在铁网中间开个洞,加个方形铁筒,离PCB近一些,这只是我的设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下加热都是使用发热砖吗?

目前出的新红外机是发热灯管上面加红外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电陶炉,在上面加一层铁网,在铁网中间开个洞,加个方形铁筒,离PCB近一些,这只是我的设想,不知道行 ...

你这个方案可以试试,有成功的可能性,再说最多也是损失点铁网和铁皮,不会有别的损失。
只是电陶炉散热是个问题。
无论电陶炉还是光波炉,论坛上有很多坛友做成功了,基本不需要改造这些炉子。

网友A:
昨天晚上在网上订了4根12mmX1000mm的光轴4根,12的滑块4个,4个光轴支架,加运费一共99,还需要买一些铝材,准备动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在网上订了4根12mmX1000mm的光轴4根,12的滑块4个,4个光轴支架,加运费一共99,还需要买一些铝材, ...

材料费55元,运费44,这什么世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