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6-26):
客户发来一台液晶显示器,忘记什么牌子了,故障是加电一闪即灭,拆开后发现电源板是二合一的,且高压部分的两个双MOS管中得一个烧糊,换掉之后,外接灯管依然是一闪即灭。然后测量变压器的阻值,两个变压器的阻值相差不大,应该没问题,最后怀疑是震荡芯片问题,此芯片型号为AZ7500BM-E1,3.3V的开关控制信号正常,供电脚的电压却为8.5V,好像不正常吧,且两个脉冲输出脚没电压
   请问各位显示器维修界的大师,此故障是震荡芯片的问题吗?店里有高压板,但我不想换,因为我刚进店工作不久,所以想给老板展示一下技能,好多拿点工资。
   请各位高手指点,故障确定后我好让老板订芯片

网友:
先把保护去掉,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输出,因为不去保护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有高压电容。因为亮了一下,有保护的成分。

网友:
先排除灯管问题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即使是换好了也不稳定的,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返修率高,建设还是改高压

网友:
一,看灯管有无老化,二检查12V供电电路,在亮的瞬间有无被拉低,三,排除升压线圈,高压电容,四,去保护,

AM2

网友(2012-08-30):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先排除 灯管的问题  如果没问题  把高压芯片的保护去掉就可以啦

网友:
可能是高压输出的变压器腿虚焊了。

网友:
先排除灯管,升压变压器和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