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不转

楼主(2012-06-26):
二手交易来的一只希捷3.5寸 500G硬盘 型号是 ST3500820AS   原先是装硬盘盒里当移动硬盘的  拿到手后目测无掉件 无烧痕 通电测试  电机不转 但有点启动的响声  可能是磁头在动吧  测三根电机电源线   声音响的时候 有电压的 有3—5V  不知道是电机卡机了 还是输出电压不好  懂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估计是盘底坏了, 拿出来测测,看能不能认到盘。如果是转了下就停了,一般会是盘底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盘片和磁头卡一起了,开盘把磁头拨动一下,拨回停服区。

网友:
学些东西啊,看看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否跟“固件门”有关系。开盘的话,没有这么干净的地方。自己套个没用过的袋子怎么样。呵呵

这样可以开盘.我也去买些袋子回来开开.

网友:
昨天想了一整天,到底怎么做才能到硬盘开盘的无尘环境,网上搜索了开盘箱的工作原理,就是用过虑过的空气替换掉原来的空气,我想到了我工作的设备上有一台给设备降温的空调,出风口很大,前端有两个过虑器,我就在出风口拆硬盘,拆开后,硬盘电机卡死了,我用了一把卡簧钳卡住盘,顺时针转圈,电机越转越灵活,但还是有个位置有些阻力的,可能轴已经有点磨损了,晚上回家通电试试,不知道电机的扭力能不能带过去那个有阻力的地方。

网友:
我也就纯粹是玩玩的 当练练手 专业维修硬盘的肯定有专用的设备

网友:
我也试试看看不行不行

网友:
这个好搞,通上电打两下就可以转了,我修过好多个样的盘,要数据的还可以报个好价,不过打多了不行就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