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灵

楼主(2012-06-26):
联想G470新的笔记本,更换了系统后,鼠标就不灵了,更换了好几个鼠标,情况都一样。在打开一个窗口后,你在桌面刷新下就无法移动或无法选择,要在窗口右键点下才可以移动或选择,无论是在开始处还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换了好几个系统。情况都一样,高手们,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从官网上下载驱动试一下

网友:
建议更新一下电脑的驱动。

网友:
建设用原版的驱动

网友:
难道是USB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其他usb接口有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如果还是这样考虑是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