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开不了机

楼主(2012-06-26):
本人自用到一台hp 笔记本,开机无显示,黑屏,风扇2秒后停了, 然后大小写灯和SCROLL(MUN LOCK)灯 一直闪烁,  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应该是没清灰,导致北桥有问题了,应该是AMD的北桥

网友:
这机子,第一BIOS容易坏,第二北桥容易虚焊,或者显卡,
这机子真不想说什么,不过楼主要用原装头子才行的
COMPRQ系列的一代神机

网友:
北桥易坏!!上次我也遇到过,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