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 IBM不用电池正常 有电池就蹊跷的死机

楼主(2012-06-26):
不用电池全正常  用电池不用触摸板 只按键盘也正常  一用触摸板就死机

网友:
电池有问题,导致系统总线有问题,之后导致相关联总线上的设备出问题,电池单独用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看看19V到电池电路啊

网友:
此故障常见于X6系列..............

网友:
没下文啦。。。。

网友:
LZ碰到T60了吧 正常电池坏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试试,hp有很多这样的本子,换个好一点的电源就ok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了试试

网友:
和2楼的观点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 用键盘 不死机  一用触摸板就死

是R60

网友:
朋友,换个电池看能不能解决故障,不能就还有别的故障,找触摸板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有问题  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