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晶玻璃下的加热器

楼主(2012-06-26):
大家的意见几乎异口同声说电陶炉比光波炉好,电陶炉起码看起来发热均匀。过去我也是这个看法,这个看法在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悄悄有所改变。或许电陶炉是比光波炉稍微均匀一点,但是光波炉发热范围内也应该是比较均匀的,原因是:
无论电陶炉还是光波炉发热盘都是贴着玻璃板的,发热器件加热的空气一般难于溢出,滞留在炉腔内,热空气在炉腔内的运动导致炉腔内产生一个均匀的热场加热发热玻璃板,从而使炉腔范围内的玻璃有比较均匀的热辐射。
实际过程应该是灯管或电炉丝加热空气和玻璃,空气也加热玻璃,玻璃向外辐射热能。

所以即使你纸拥有光波炉也不一定要改为电陶炉。电陶炉比光波炉有更大的热容量,散热更加困难。
这两种炉子都是功率控制,不是纯温度控制;
我用电陶炉试验,关机温度理论上是机内60度,实际这时的玻璃板还有140度,这个是测试过的,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
黑晶玻璃的正反面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张老,是说黑晶玻璃对红外做了散射吗?

黑晶玻璃横向导热很差的,所以离开加热圈温度急剧下降,边上手都可以摸。但热能很好透过玻璃,表现出来就是垂直方向良好的导热率。所以说不是黑晶玻璃做了热散射,而是炉腔里的空气和炉腔壁把温度和辐射搞均匀了。

网友B:
老师

不是发热材料发出的远红外电磁波
直接对受照物体加热的吗?

将炉企直热辐射水平射出
这样子没有了热空气的对流加热
就可以证明是远红外电磁波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不是发热材料发出的远红外电磁波

如果受热体直接放在玻璃板上没有传导热是不可能的。如果与玻璃板有一段距离,除了辐射热以外也必定有空气流动的对流热。
我们不可能把拆焊目标件放在真空里,所以要让受热体接受纯红外辐射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