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LA-3771,5V待机电压不对

楼主(2012-06-26):
待机无3 5V     测量20脚3V , 17脚3V    18脚3V     28脚2.8 V
测量14脚电压2.8V 肯定是不对的。  如图是5V电压过来的

各位帮我看下的电压对吗?   另外B+电压是3.3V 正常吗?

网友A:
B+  3v怎么可能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哪位朋友进来指点下

网友:
B+应该是PQ10管子19V转过来的电压3.3.  对吗

网友A:
     要么点火有问题要么有短路~    短路几率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点火有问题要么有短路~    短路几率大一点~

我应该烧19V吗?

网友B:
我晕,B+是共高端电压,19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B+是共高端电压,19V才对

PQ10管子我换过了,  再哪部分能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3v怎么可能正常

正常19V,查下B+有没有短路

网友:
B+一般和电源电压一样  这个应该是有元器件烧了

网友C:
如果是我量PQ10对地阻值如果没偏低我会直接导通PQ10试试

网友:
如果对地不为0你还不能用烧机法,免得坏其他芯片

网友D:
打下B+的对地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量PQ10对地阻值如果没偏低我会直接导通PQ10试试

意思是2个引脚相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B+的对地阻值。看下正常不

公共点吗?

网友:
此板待机有0.05  不触发

网友E:
3V是不正确的,重点先查下点火回路方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是不正确的,重点先查下点火回路方面的电路

恩  V+ 也是3V的。 恩我检查下

网友:
由PU4发出的B+
是不是考虑换个PU4  , 芯片有点微热,用嘴唇能感觉到